各位大佬,戴尔电脑出现这个是啥问

楼主(2022-06-26):
各位大佬,戴尔电脑出现这个是啥问题。

网友A:
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网友B:
电源适配器功率过低,换原功率大小的适配器。用这个适配器可能会导致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直接换个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C:
你是修电脑的,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修电脑的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害了。。。。。。。。

网友:
充电器功率小了带不动,要用至少90w功率的充电器而且必须是戴尔牌子的,不然会出现开机黑屏不显示!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不匹配,或者电源适配器坏了,

网友:
这是修电脑的?不是写着Ac功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修电脑的了

应该是,人叫电脑医院呢,我怀疑他是个庸医

网友:
di电源适配器问题检测中间针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修电脑的,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换个适配器,一个星期以后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原装的客户嫌贵,只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适配器功率过低,换原功率大小的适配器。用这个适配器可能会导致电池不能充电

换原装适配器最好,笔记本有点老,客户让随便换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修电脑的,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原装适配器能解决问题,客户笔记本有点老,嫌贵,换个兼容性的,一个星期后问题依旧。

网友:
换个厚装充电器

网友:
在CMOS中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医院开的药方是国产的,原装的必定行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

网友(2022-08-12):
拿错适配器了,玩什么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