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去掉内存报警_华硕B85-PRO-GAMER-BIOS

楼主(2022-06-26):
不显示去掉内存报警_华硕B85-PRO-GAMER-BIOS

网友:
刷官方的都不亮,你这个亮机了,谢谢

网友(2023-05-12):
验证可以使用,刷了好几个都是不过内存,刷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刷官方的都不行。刷这个反而好了。但是亮机有点慢。63代码停一会过去就亮了。

网友(2023-10-27):
刷BIOS 就可以吗?
谁帮忙发我一个
我没有下载积分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关机后,启动内存灯过不去,这个BIOS是BIN格式的,华硕的都是cap格式,Ez识别不了,这个怎么刷

网友B:
你的主板BIOS可以用,只是开机慢一点,要13秒左右,官方下载下来的刷上要16秒左右,有没有快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板BIOS可以用,只是开机慢一点,要13秒左右,官方下载下来的刷上要16秒左右,有没有快点的

你好这种bin格式的是不是非要用 编辑器才能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种bin格式的是不是非要用 编辑器才能刷进去。

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
试了一下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吧,故障依旧

网友(2024-03-14):
不得行之前卡63  现在不跑[码attachimg]2250455

网友:
而且风扇狂转

网友(2024-08-22):
是好的吗
有没有刷过的知道不

网友(2024-12-2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关机后,启动内存灯过不去,这个BIOS是BIN格式的,华硕的都是cap格式,Ez识别不了,这个怎么 ...

编程器刷啊

网友C(2025-05-05):
改的这个主板BIOS 开机速度快 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这个主板BIOS 开机速度快 5秒

这个也是大概16秒亮机

网友(2026-01-16):
我下载下来测试测试吧

网友:
能亮就是开机特别特别特别慢

网友:
刷亮机再刷官方下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