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T交换机TEA18362电源芯片

楼主(2022-06-26):
一台FAST交换机用的TEA18362电源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不能工作,测量芯片HV脚130V  vcc脚10-13V跳动,不知道什么问题。

芯片资料

网友A:
vcc脚10-13V跳动,电压低了,启动电压不低于14.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脚10-13V跳动,电压低了,启动电压不低于14.9V.....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