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脑

楼主(2022-06-26):
华硕电脑正常保养一下,能开机为啥风扇不转了

网友:
华硕的是四线的 有可能是风扇接口针插歪了

网友:
先看看风扇的排线插上没有,若是插上了,是不是温度没起来所以没转,如果电脑都发烫了风扇还不转可以把风扇拆卸下来,直接正负极接在电池上看转不转,若不转说明风扇坏了,可以换风扇试试,若要转应该是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好地,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