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集合了 ヾ(o◕∀◕)ノヾ版号:gm5mphy -it5571e-128

楼主(2022-06-26):
主板版号:gm5mphy

求助内容:ec it5571e-128CXA和CXS通不通用,程序不对是不是也能触发。

原始故障:开机不稳定用着用着关闭,有时候开不了机
拆机裸板测试,十几次有一两个不行,
查看图纸,发现连接的一个q72转换电路
不稳定,客户比较急,准备改直连,

改好后,装机测试正常,全部装机,发现电源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池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
拆机测试发现,上拉3.3v没有,
到这里就出问题了,没看图纸,电池状态测试vb电压5.7v左右,准备在Vb接一个1m电阻,然后再接一个稳压二极管改一个3.3v上拉过去。

,重点来了,vb电压过高,直接把ec干了(维修果然不能走捷径)

,然后---------------------就出现了求组贴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
直接买一个ec换上去就行,这个ec带程序,卖家说可以刷好发货。
到货后,和装上去没装ec一样,都是待机0.034,rsmrst不出

打开图纸,根据时序测试rsmrst之前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就ec,rsmrst没发出信号,怀疑还是ec程序有问题
联系卖家,是不是芯片型号不对,或者程序不对
我这个芯片是 it5571e-128 cxa的,卖家发的cxs的,说是通用的,刷了程序能用的

卖家一再强调是我主板还有问题,他的程序是对的,ec没问题
现在考虑,要不要在其它家再订购一块芯片,这个芯片也不便宜60大洋,不包邮

-------------------2022年6月29日 16:23:31----------二次维修中-------

芯片到货装机完美,亮机,最后偶尔不触发找到问题,桥ヾ(゚∀゚ゞ)

拉低,Rtc正在维修中,,晚点庚帖
----------------维修  3️⃣    ec换好就可以了,已经修好百分之90了,已经确定是桥,第一次做bga做轻了才有这次的返修,这次重一点,测试一两天没问题,这个故障应该解决了,重点在百分之10.

桥rtc拉低,bga加焊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键盘不能用,料版EC有毒,唉!!!
键盘背光都可以调节,系统下面可以看到键盘,键盘就是不能用

网友A:
哈哈,是不是这个人,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网友:
我已经很多年没在他那买过东西了,说是全新的,给的是全新的价,到手的芯片大多是氧化,都是上不了锡的。

网友:
买华硕,HP的剪板EC,他们家的都是每次上电从主BIOS下载到EC内部运行的,不写死在ec内部存储器里面。蓝天系的就一定是写死在ec内部了,不过那份固件也存在主bios里面了,全新的ec或者华硕,HP拆机的,第一次上电会自动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卖家,买芯片。上次修HP 暗影精灵买了3个EC 才弄好

精神可嘉!

网友:
5571 和5570应该是一样的原理,清空资料之后装上去自动写入程序的 ,你买的ec可能里面带了程序了,所以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前段时间买这个芯片53一个,买了第三个才搞好就是EC不带程序,他们卖家说刷了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芯片已经进行淘宝投诉了,能不能退货不要紧,主要是服务态度问题,
-------------------------------------------------------------------------------------------------
高清图,杀猫中--------------

网友C:
我是一楼,
你们觉得还要不要再订购一个芯片,这个芯片都是上机不保的,
问了下卖家,这个刷程序的机器要1w多

网友D:
跟这个卖家打过交道,感觉他的性子很急,不适合做客服,后面也没在他那里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这个卖家打过交道,感觉他的性子很急,不适合做客服,后面也没在他那里买芯片。

唉,这是返修机器,没修好,进口袋的钱又得出去

网友:
10代机器有图纸啊,

网友E:
以前的机子CXA和CXS的确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买个剪板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机子CXA和CXS的确是可以通用的。

主要是卖家发的一个cxs的,装上去没有rsmrst
我怀疑程序不对

网友:
搞了一个料版试试,这是最后的倔强了

网友F:
刷个程序试下就知道了,这个芯片的程序可以在线刷,用编程器。

网友B:
建议换卖家,买芯片。上次修HP 暗影精灵买了3个EC 才弄好

网友G:
直接买个料板 试下

网友H:
买个全新的就行了 或者叫他给你擦空芯片 装上通电自动读取资料的  这个版EC应该外挂的一个小八脚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程序试下就知道了,这个芯片的程序可以在线刷,用编程器。

论坛没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不是这个人,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我买了一个料版,如果装上去可以用,直接强制退货,和她侧批
没有这样的搞话,百分之八九十是刷的资料不对,我都怀疑是不是没刷,直接发的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全新的就行了 或者叫他给你擦空芯片 装上通电自动读取资料的  这个版EC应该外挂的一个小八脚BIOS芯片

你在吓我,吓得我我还特意,重新看了下主板,没有外挂bios芯片

网友:
芯片这东西不好说,我上次在X苏家买的剪板EC,两个都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买个料板 试下

已经购买了,一个料版87大洋,
现在修不修好不重要,主要是我怀疑这个卖家芯片根本就没刷资料,或者资料刷的不对
但是他一口咬定是我主板有问题
为了这口气,我亏87+5+12也得证明看看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我强制退回去
以前桥有问题上机不保,无所谓,但是这个ec,必须要。。。

网友:
好长的内容,慢慢看!楼主分析的可以

网友:
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等后续,我一直没在他家买 看看要不要避雷

网友:
不适合做客服,后面也没在他那里买芯片。

网友:
都怀疑是不是没刷,直接发的一个新的

网友:
以前合作过 后来连续7  8次买了坏芯片(还都是大芯片 挺贵的)  之后不合作   换别家里

网友:
我也买过。后来换了  最早因为他保上机 后来不保了  真是有坏的

网友:
感觉某宝很多都是坑

网友:
非常期待后续的结果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楼主记得回复下

网友I:
楼主买的料板上的EC能不能用,这么多人等着后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买的料板上的EC能不能用,这么多人等着后续呢

快递还在快马加鞭

网友:
为了知道真相,我特意收藏了此帖

网友:
不建议改,并不是一个简单直连方式的改,PWRSW#是一个以低高低的上电方式。不同于常见机器。

网友J:
我想知道+3.3VA插电源有,电池会没有。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再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3.3VA插电源有,电池会没有。

哈哈,走了捷径上天堂了,
现在只能先开机后,在测试这个3.3va为什么有时候电池会没有

网友:
不通用,这个你要买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楼,
你们觉得还要不要再订购一个芯片,这个芯片都是上机不保的,
问了下卖家,这个刷程序的机器要1w多

这个如果是海尔机械师的本子我可以帮你买到EC大概60块钱一个他保证给你刷好,我上次搞好了,809H编程器暂时不支持写这个EC程序

网友:
百分百ec有问题    这种ec我换n多个了     只要是英特尔平台的     百分百不带资料    自动去读取bios的    部分amd是要刷资料

网友:
一般这个我都找剪板 靠卖家刷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K:
买全新的,或者拆机清空就OK了,没说的那么麻烦

网友:
芯片很多事有问题的 前面买的苹果的typec 芯片 就有问题 换上拆机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买全新的,或者拆机清空就OK了,没说的那么麻烦

买了三家了,没有全新的,说全新,收到后发现都是翻新的

网友(2023-01-08):
引用 网友C:
买了三家了,没有全新的,说全新,收到后发现都是翻新的

最后怎么搞好的,哪里买的ec,我也碰到一样情况,原机ec能触发,换淘宝买的ec就触发不了

网友(2023-11-07):
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的

网友(2024-01-22):
这个卖家 坑了很多人

网友(2024-03-25):
他们家芯片是真的有问题,我买了两个都是不行♀

网友(2024-06-14):
IT5571E-128 CXA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  在闲鱼上随便买了一个装上一切正常 亲测过了

网友(2024-08-07):
这家,卖芯片的能坑一个是一个避雷吧

网友(2024-09-18):
楼主怎么没有后续了啊

网友L(2025-02-23):
淘宝上卖芯片的这个盛腾和顺芯达应该是一家的,界面样式都是一样的,态度格外差劲,买的EC有问题非说你修的不行不会查,给他看换完别家修好后的照片,就说我找事,希望同行们买的时候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淘宝上卖芯片的这个盛腾和顺芯达应该是一家的,界面样式都是一样的,态度格外差劲,买的EC有问题非说你修的 ...

上次的亏我认了,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有问题,说我焊接问题导致了;直接认亏了,又换了一家买的

现在只要是包上机的,不行直接和老板说,有问题,重新拍一个,把这个推给你,不要和他再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