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开机报警不亮屏

楼主(2022-06-26):
Dell Inspiron M4010 开机报警,更换内存条也是,掉刘跑到1.25~1.3A就报警,不亮屏,不插内存条跑到1.3A就掉电。知道的大佬麻烦指导下,在线等

网友:
刷BIOS试试,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报警几声。什么没提示,就发帖问,

网友:
应该会闪灯几下,数一下灯颜色

网友:
报错几声?估计应该是得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屏幕没有任何提示,不亮屏。开机报警7声,刷完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开机的时候风扇会转,一会快报警的时候就不转了

网友:
有可能内存供电缺失吧

网友(2022-07-28):
BIOS刷他试试

网友:
出了BIOS  就砍显卡   砍砍砍

网友(2022-08-29):
屏幕问题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