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指纹功能不显示

楼主(2022-06-26):
自用一台华为P30手机最近频繁死机重启,加焊主电源旁边的电感后正常了,不再死机重启,但是发现指纹功能没有了,图中红圈里拆机时不小心撬坏了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怎么接好,请大师指教或给个维修都行,谢谢。

网友:
干CPU吧,重启就是CPU问题了,加焊CPU周边,只能是局部解决

网友A:
下个兔子看看CPU有几核?不是8核肯定要干U  够的话手机流畅可以用板层图看看是不是这里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兔子看看CPU有几核?不是8核肯定要干U  够的话手机流畅可以用板层图看看是不是这里引起的

测了是8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兔子看看CPU有几核?不是8核肯定要干U  够的话手机流畅可以用板层图看看是不是这里引起的

我没有板层图,你能帮我找下看看吗?谢谢

网友:
死机重启,加焊主电源旁边的电感?

网友:
那里有线吧 洗洗仔细看看咯

网友B:
尾插座子旁边电阻扣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插座子旁边电阻扣到了吧

尾插没有拆过,只拆主板

网友(2022-07-28):
检查尾插排线上的脚

网友:
注册鑫智造,老老实实查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