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550炸机求模块

楼主(2022-06-26):
安钛克550半模组电源炸了,那个电源管理芯片那位师傅知道能帮忙提供一下谢谢,自己目前自己推算是top258pn但是具体不敢确认。

网友:
既然推算出来了就可以根据实物电路和对应的芯片典型电路对比下

网友(2022-08-31):
已修复芯片为TNY279  后面两个二极管也进行更换FR157 P6KE200

网友A:
我的电源跟你同型号,但是芯片不同,我的是6069.能不能麻烦你测一下pfc旁的那两个无感电阻。我感觉那两个电阻不对,但是不能确认。具体位置在继电器和pfc散热片之间。我量那两个电阻值是0.29和0.32。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跟你同型号,但是芯片不同,我的是6069.能不能麻烦你测一下pfc旁的那两个无感电阻。我感觉那两个电阻不对,但是不能确认。具体位置在继电器和pfc散热片之间。我量那两个电阻值是0.29和0.32。先谢谢了

你这个电源我也有,也是不启动晚点我给你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我也有,也是不启动晚点我给你量量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跟你同型号,但是芯片不同,我的是6069.能不能麻烦你测一下pfc旁的那两个无感电阻。我感觉那两个电阻不对,但是不能确认。具体位置在继电器和pfc散热片之间。我量那两个电阻值是0.29和0.32。先谢谢了

这数值是对的,我量了是000.3欧

网友:
电阻应该是0.5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