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方深海泰坦X3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2-06-26):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同方深海泰坦X3,插充电器能充电,按开关电流跑到0.5A左右立马掉电,待机电流21毫安。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欢迎各位大神支招,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种机器桥坏得多,换桥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桥坏得多,换桥巴

我测了下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就CPU电压没出来,我先刷个BIOS试下,还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下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就CPU电压没出来,我先刷个BIOS试下,还不行就是桥了

机器通病就是桥坏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C:
就干南桥  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干南桥  通病

刷了南桥BIOS程序,没用,应该就是桥了,触发瞬间内存供电都出来了,唉,可惜我没能力和设备换这个南桥,只能拿长沙去修了。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B:
刷了南桥BIOS程序,没用,应该就是桥了,触发瞬间内存供电都出来了,唉,可惜我没能力和设备换这个南桥, ...

有BIOS备份吗????

网友(2023-01-04):
感谢分享,留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