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待机电流

楼主(2022-06-26):
这电流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  0.035左右

网友A:
不正常,正常待机电源0.03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正常待机电源0.036a

0.36

网友:
每次都那个3.3V对地了

网友B:
啥都正常就是待机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正常就是待机电流大

用可调修过一次本本,待机好像没电流,触发后才有

网友:
一上电在70左右几秒钟会掉到三四十

网友:
上电瞬间100多一直78十+那就有漏电关机几天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