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50主板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2-06-26):
thinkpad e550主板进水不开机,清洗腐蚀了的电路板,开机电流0.6A,不显示,测得1.35v电压输出为0v,电源管理芯片为24=2c,清洗主板前拍了高清照片,发现9脚外接电阻腐蚀严重,已经开路,打开图纸看ic 9脚接rp140 电阻为887k,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了个620k代换,开机电流0.7~0.8~0.7~1.1A亮机

网友A:
"打开图纸看ic 9脚接rp140 电阻为887k,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了个620k代换"
好家伙,差这么多,还好不是FB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纸看ic 9脚接rp140 电阻为887k,从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了个620k代换"
好家伙,差这么多,还好不是FB脚的

不好找啊,

,能找到都不错了,个头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