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公共点短路!

楼主(2022-06-27):
插上稳压电源,电压一跳一跳的,测量公共点短路,拆了一堆小电容,还是短路,用手摸也摸不出来,一般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基本上管短路了,测一下电感吧,看那个对地了!!

网友:
CPU供电管或显卡供电管短的可能性大,同时CPU挂的可能性能很大

网友:
确实是管子烧了

网友:
只能烧鸡了

网友:
LZ不是维修人员?烧鸡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