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PS-400MB-1 A图纸。

楼主(2022-06-27):
电源所有电压均正常,但是却没有PW-OK信号,此信号是由一块独立的小板上产生的,没有原理图,板子的元件密度比较高,不好跑线路。哪位兄弟有此图纸的,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了一下,PW-OK信号是从TSM1002DS芯片发出的,网上找了一圈这个芯片的资料,都没有找到。

网友:
已经搞定,与TSM1002DS芯片无关,主要是PFC电压偏低,只有336V,造成的原因是PFC采样电阻背面的红胶漏电,将12个100K的电阻全部焊开,刮去红胶,用洗板水洗干净,再装回,PFC电压变回387V,PW-OK信号正常,一次点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