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神州板子阻值对不对!战神z7m-cu5nb

楼主(2022-06-27):
公共点短路,拆了这个芯片不短了,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个阻值  很小

网友:
左边的集显感觉是对的。。右边的看看是什么供电

网友:
Vccsa 阻值20左右 不用量了 cpu百分百挂了

网友:
管子换上了,不出CPU供电,别的都有,cpu挂了

网友:
我的左边是6欧,右边是16欧,毛病是不过内存,左边哪里没供电,供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