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要注意的B150主板

楼主(2022-06-27):
今遇到一块华硕B150主板  开机风扇长转 无复位,由于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 点位图 论坛上下了几个 都不对 有的打不开 感觉像骗分的,直接在某宝花了20大头买了一份点位图  直接装上假负载量电压  第一次量华硕B150的主板的电压 ,慢慢的摸索中 发现所有电压都正常,把CPU装上在量 发现12V电压都没了 ,把CPU拿开测了一下发现没短了 装了再测显示无穷大 ,这时候把CPU上的硅脂一摸,一看麻麻咪的 是个7代的U,大家都知道B150应该只支持6代处理器 不支持7代 直接在论坛找个BIOS刷下  这下完美亮机  不能浪费辛苦费

Asus B150M-ET M2_1.0.fz

网友:
恭喜楼主直接捡漏成功!!!

网友:
谢谢分享,有资料就省了不少事情。

网友:
想了下B150大概15年国庆就开始出货了,7代发布是16年底,算板厂提前一个季度放出7代BIOS,中间约一年时间出产的板都不支持7代

网友:
谢谢你的点位图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这类估计是魔改完bios损坏了

网友:
这一刷8代的也支持了

网友:
干货来咯,,,,,

网友:
楼主12级大佬还出这种错误?供电正常的话不都是先刷bios吗?

网友:
谢谢大神的捡漏分享

网友:
谁说B150不支持7代,更新bios即可

网友:
一手板有三分之一捡漏

网友:
安装CPU的时候不知道要更新BIOS吗?

网友:
牙膏厂56789代都没有本质分别

网友:
恭喜,成功捡漏!!!

网友:
装上cpu没12v?

网友:
。。。这样也行    说到底就是刷了BIOS 才好了

网友:
更新最新BIOS就支持7代了

网友A:
他俩是怎么凑合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俩是怎么凑合到一起的?

我也关心这个

网友:
应该是没升级BIOS导致吧

网友:
b150是只支持六代处理器

网友:
七彩虹有一款H110居然能支持6789代

网友:
成功捡个漏    希望我也能遇到吧

网友:
谢谢分享,有资料就好下手。

网友:
6789是一代···台式-E3-笔记本U 随便造

网友B:
他这款B150装上7代CPU的时候 测CPU没有12V电压 测他的阻值 无穷大 ,把CPU那掉再测阻值正常 刷完BIOS之后 12V电压也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款B150装上7代CPU的时候 测CPU没有12V电压 测他的阻值 无穷大 ,把CPU那掉再测阻值正常 刷完BIOS之后 ...

12V不是触发就有了么?好奇怪的主板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直接捡漏成功

网友:
后面出的我知道都支持6代和7代的....

网友:
恭喜恭喜喜提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