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和机械革命X9TI维修(一个料板解决两台机器)

楼主(2022-06-27):
学校同学找来店里维修笔记本,一台是NM-B701版号的Y7000拯救者,还有台是板号GKXCX7X 1.3版本的机械革命,拯救者是电池不充电(一拔充电器就断电),机械革命是用充电器和电池同时开机不显示,虽然不是同样的电脑,但按以往的经验来看还是先修机械革命吧,直接拆掉电池,用可调单独插电,开机,竟然定电流了,板子上测量没有CPU供电,怎么感觉和Y7000的通病差不多(CPU供电电流检测电阻2M和133K分压不对导致的)正常值应该是1.24V,实测串联分压有1.5V,拆机直接找 ,断开两个电阻脚位,测量阻值,比正常值小一点,又焊回原位,又重新上电,单独接可调竟然能正常电流跳变了,那就应该是这两电阻的问题了,在NM-C371料 板上找了个2M的电阻装上,苹果料板上找了个133K的装上,装机测试,正常的机械革命LOGO出现,故障修复。再来看看拯救者,板子上一通测量,上了示波器,在机器里有找到电池,也有和EC进行通讯,本着先试外配就订了个电池,回来装上竟然用电池能开机了,以为是电池故障,通矢客户来取,结果客户来了一用充电器一测,还是不充电,客户旧电池还在,论坛上逛了下,有说是 21脚极限电流脚分压电压不对 导致的,又从C371料板上把上面所有电阻都换过去,装机尝试还是不充,又把保护隔离的两个MOS管也换掉,再装机测试了有半小时,能充电了,看来就是保护隔离MOS管导通不良,导致的不充电

网友:
写的很乱。。。

网友:
是比较乱  没细看就发了

网友:
卧槽,左港?

网友(2022-08-09):
没有点位图。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