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t2000平台主板奇葩维修案例

楼主(2022-06-27):
飞腾CPU的台式机第一次上电OK,能正常进系统,正常关机第二次上电,风扇转没多久就报警,从理论上去分析估计90%的高手都搞不懂为什么会这么奇葩吧!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一般的思路肯定是风扇有没有插好啊,风扇电路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温度过高了啊,电压监测不正常啊,某一路供电过流保护了没有啊

网友(2022-11-30):
CPU 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