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50ti 4G维修求助

楼主(2022-06-27):
显卡突然进不了系统了,到进桌面就无限重启,显卡问题,拆开,测量,发现up1909r控制的上管G极电阻对地只有几十欧,拆下来换个好的,量一下还是一样,测量发现与UP1909r相连,怀疑UP1909r,订了三个回来,换上后测量还是一样的,后来发现G极对地电阻一直在恢复,但是只要给D-G极电压,阻值就降到几十然后恢复,还很慢。这个显卡是三项供电,up9509p控制两相供电和up1909r控制一相供电。up9509p给UP1909r一个PWM信号,把UP1909r这路供电管理拆掉,就无显示了。现在都不懂是不是要继续订芯片,都有点怀疑人生了,求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UP1909r没有引脚参数及图纸,哪位大神能发下一个,只找到UP1909P的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1909r没有引脚参数及图纸,哪位大神能发下一个,只找到UP1909P的对不上。

不是芯片的问题,还得查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的问题,还得查供电

UP1909R也没有引脚图,脚位没法搞啊!你有这个型号的脚位图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909R也没有引脚图,脚位没法搞啊!你有这个型号的脚位图吗?分享一下吧!!

1909R这个脚位有的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收费下载可以吗?

网友:
楼主遇到关键节点宁愿收费也要试一试,哈哈哈哈。而我还在摸着自己的HD-7570考虑要不要买个万用表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