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wifi更换有什么注意?

楼主(2022-06-27):
底 部 是 不 是 BGA ? 熱 风 槍 吹 嗎 ?

网友:
感 叹 號 , 裝 不 上 驅 動

重 裝 系 統 一 樣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壞 了

网友A:
你的文字为什么间距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字为什么间距这么大

老 人 家 容 易 看 啊 。

网友:
買 了 个 9560d2w 全 新 的

不 知 我 能 否 焊 好 , 还 沒 試 过

网友:
正常换芯片一样的

网友B:
我换过,不好换。如果只是换WIFI上的芯片还是简单一点,主要是没钢网,如果你整个换的话锡球很容易压塌。导致连锡。
我解决办法是把频蔽罩拆掉焊接

网友:
就是bga封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不好换。如果只是换WIFI上的芯片还是简单一点,主要是没钢网,如果你整个换的话锡球很容易压塌。导 ...

謝 謝 你 的 回 复 , 对 我 很 有 幫 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不好换。如果只是换WIFI上的芯片还是简单一点,主要是没钢网,如果你整个换的话锡球很容易压塌。导 ...

把 罩 拆 了 就 不 会 压 塌 嗎 ?

网友:
這 樣 子 的 , 唉 , 叫 我 怎 么 活 , 怎 么 焊

一 個 破 wifi 都 修 不 好  ,  感 覺 維 修 太 難 了 。

网友:
而 且 問 題 還 不 確 定 是 不 是 wifi 的 問 題

拆 了 還 原 不 了 麻 煩 又 大 了

网友:
所 有 東 西 都 板 載 , 以 後 肯 定 是 維 修 人 員 的 未 日 。

改 行 要 早 。

网友:
退 給 客 人 了 , 還 花 了 50 買 這 玩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