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华为原装5a数据线

楼主(2022-06-27):
销售
数量: 55
单价: 6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广西
手机号码: 17082252458

华为原装5a数据线一米长
5条30元包邮非偏远
VX  68489542
H代表泓淋代工的多,三个代工厂里面性价比蕞高的,其他两个代工厂的也有,立讯和富士康
type C对USB接口 紫色胶芯
泓淋线偏硬,很明显的问题,里面塞了好材料
5条超粗铜线,3条抗拉纤维绳,2条镀锡
屏蔽绳,一层铝箔隔热层,充电速度快且快充稳定不中断
手机充电口和USB接口,均有铁壳包裹一体成型,用料奢侈,做工精湛,使用寿命长。
因库存保管不善,线体有灰尘,或有变色,
或有细小的刮伤,但不影响使用,随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买???????

加下VX  68489542

网友:
裸箱7元一个,运费两广首重7元续重3元,其它地区也差不多
亏本处理的,不测试随机发货,外包装有原塑料袋封装,末拆开过
VX  68489542
钢琴面板,高灵敏度触控按纽,拿在手上非常有手感,一个快2斤重
尺寸13cm.13cm.13cm
6W功率,功能,USB,AUX,3.5mm接口
需要蓝牙功能的需自配蓝牙发射器插在U口方可使用
用5伏手机充电头配安卓U口线就可供电

原来是个wifi音箱app用不了会玩的自己折腾
都是全新良品裸机来货,放仓库久了
单机无配件
透明袋子包装,有的贴膜还没有撕,个别箱体有磕碰,或音箱外罩有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