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IH61MA

楼主(2022-06-27):
联想IH61MA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直接放电无果,上论坛找BIOS刷,正常启动,但是出现屏幕红色、已排查显示器及联线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上个独显试试

网友:
确认了BIOS和主板上的版号和版本号对应吗?看看能不能找到官方提供的BIOS

网友:
上独显恢复正常

网友:
你打一下VGA上红,绿,蓝三色的电阻值看是多少!我看是红色通道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