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管换了就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7):
R9 380显卡  外接6PIN接口1短路 对应的12V两相供电 发现其中一相上管烧了  【1】把上管换了  测量阻值都正常不短路接口也不短路。然后上电上管又烧了。
【2】然后就把上管下管和背后的驱动芯片都换了。装好散热器再次上电  又冒烟了 (但没看到是那个管子冒烟 测量刚换的那个上管没短路)
  然后我不接外接6PIN供电 不装散热器 再次上机 这下看到PCIE接口12V对应的其中一个上管又烧了。

这种一直烧上管 而且烧的不是同一相供电 这种情况怎么修 请问电源主控芯片坏 会导致烧上管吗?主控芯片是NCP81022

网友:
去B站收索 易显卡维修 他最近发的一个视频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烧场管了应该连主控一起换掉,当然了,有示波器,可以打波形,如果正常可以直接换场管,别无他法。

网友A:
首先,修显卡必须要有示波器。

上下管和驱动都换了,不能代表整个驱动IC和上下管电路就没有问题了,连上下管G极的电阻查了没?上下管打值正常么?BOOT电路查了么?驱动IC的VCC供电正常么?PWM主控的供电正常么?这些不正常因素都可能造成烧管。

另外:当显卡供电有烧管或短路电源保护的情况下,切不可拨外接PIN仅靠金手指上电,轻则容易烧毁卡上的转换MOS管,重则连金手指一并烧毁。

维修还是要把原理吃透,再在此基础上讲经验,直接照搬别人的经验快修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修显卡必须要有示波器。

上下管和驱动都换了,不能代表整个驱动IC和上下管电路就没有问题了,连上下管G极的电阻查了没?上下管打值正常么?BOOT电路查了么?驱动IC的VCC供电正常么?PWM主控的供电正常么?这些不正常因素都可能造成烧管。

另外:当显卡供电有烧管或短路电源保护的情况下,切不可拨外接PIN仅靠金手指上电,轻则容易烧毁卡上的转换MOS管,重则连金手指一并烧毁。

维修还是要把原理吃透,再在此基础上讲经验,直接照搬别人的经验快修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网友:
大师发言,吾等膜拜。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确实不行。

网友:
都好是人才,叫我来就不行

网友:
基本 主控芯片坏

网友B:
我试过一个蓝宝石R9也是这样。开始,不管换多少个,开机就烧,后面我是这样解决的:用先把保险短接,换了一个比原来功率稍大一点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一个蓝宝石R9也是这样。开始,不管换多少个,开机就烧,后面我是这样解决的:用先把保险短接,换了一 ...

哪里的保险 是12V的吗?你说保险我查了下 发现有一个1206贴片自恢复保险 丝印2  好像是24V 0.2A的 阻值有3.3欧不是0欧

网友:
看过一个案例。好像是供电芯片导致上下管电压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保险 是12V的吗?你说保险我查了下 发现有一个1206贴片自恢复保险 丝印2  好像是24V 0.2A的 阻值有3.3欧不是0欧

没有保险管不甪理它,我是担心电流大了烧保险才用东西短接了,你先找现在上管的pdf资料,看看参数,然后找一个功能一样,但电流相对高一些的上管替换它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多大神回复。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 已经修好了 最后是换了主控芯片NCP81022就好了  不再一直烧上管了。
  首先把上管 下管 和背后的二级驱动芯片都换了。包括二级驱动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都要检查 排除问题。如果都没问题 再上机还是一直烧上管 那就是主控芯片坏了。
   背后的二级芯片NCP5901B 周围的电阻  比如要检查:
BST脚连接的一个0402 1.1欧姆电阻 如果变无穷大了就会烧上管。
还有DRVH脚连接一个0402 0欧姆电阻  和DRVL引脚 也是连接一个0402 0欧姆电阻 如果阻值变了要换。

    PS:只是我换主控芯片一波三折。网上查NCP81022主控芯片都说没有程序。于是我某宝买了 两个全新的 一个散新的。都换过换上后别说烧上管 直接就不出核心供电了。折腾了很久还以为其他地方又出问题了。然后又某宝买了 拆机的芯片 带锡的那组。换上后就修好了。
不知道是前三个新的芯片我没焊好 还是那三个芯片都坏的?这主控网上都说不带程序啊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打所有上下管的波形,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