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hinkPad X13 GEN 1 NM-C891 1.0 10代 TYPE-C程序

楼主(2022-06-27):
ThinkPad X13 GEN 1 NM-C891 1.0 10代 TYPE-C程序 原机备份

ThinkPad X13 GEN 1 TYPE-c升压.BIN

网友:
bios ec都有程序 typec也有程序了

网友(2023-04-17):
楼主,你的机器啥问题。遇到一台和你一样型号的主板,外接适配器没有20V升压,只有5V。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
是用什么编程器写的,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