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9100F1050ti玩英雄

楼主(2022-06-27):
i3 9100F 1050ti 玩英雄联盟蓝屏
重新安装了几次,鲁大师跑分也正常,就是每打完一把英雄联盟就会如图蓝屏,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一个一个换,先内存,显卡,硬盘,最后在U,和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换,先内存,显卡,硬盘,最后在U,和主板

客户找别人安装了几次系统,今天第一次来安装,安装好了回去还是一样故障。这个客户急用,又不留电脑在这里,没有多余时间测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B:
直接集显玩就是了,lol还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集显玩就是了,lol还用显卡?

F
不带核显

网友:
CPU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不过客户不留电脑,不能测试

网友C:
多半是显卡挂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显卡挂了,不稳定

我也是跟客户说显卡有问题,他就是觉得是好的。

网友:
蓝屏信息看不太清楚,大致应该是memory management   先换下内存吧,不行再看看主板和CPU

网友D:
蓝屏信息都看不清楚 盲猜显卡

网友:
内存和显卡替换测试一下

网友E:
不留机的,就不要强留,直接让他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蓝屏信息都看不清楚 盲猜显卡

客户不同意,他认为能开机,硬件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留机的,就不要强留,直接让他走

是的,这样的客户没有办法搞

网友:
客户不同意换,他觉得能开机就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看蓝屏代码,先根据代码判断情况比较准确。

网友:
内存和显卡替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不同意,他认为能开机,硬件都是好的

他认为,让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