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开机只能按F1

楼主(2022-06-28):
一块华硕的A68HM-K主板,开机只能按F1

按F1进入BIOS后,可以按F8进入系统,有时进系统后重启电脑,电脑是没显示的,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刷过BIOS,故障依旧。
后来发现,进入BIOS后,语音文字是改不了的,选什么文字,都显示英文(刷BIOS后第一次开机可以选文字)。

这个故障有点奇怪,想了很久都没有思路,就放下了,今天下午有空,就又拿出来搞搞。

这个故障应该是有某些信号或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要按F1进去设置,但是又没有提示,BIOS里面除了那个文字,其它都正常,既然是不能改设置,是应该是桥的问题,就围绕桥来检测,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个电压不正常:+3V_BAT_SB,这个电压应该是3.3V,现在只有一点多伏,而且是不稳定的,1.5-2V之间跳变,查到这就简单了,很快就查到了是SC18这个电容漏电了,导致电压被拉低,换了就好了。到此维修结束。

觉得这个故障很少见,就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MOS电压异常引起的,难就难在怎么找出这颗漏电的电容。

网友:
厉害了啊,这是花了些时间的把

网友:
是不是CMOS不正常啊

网友:
如果小电池都不解决,一般都要靠图纸和经验来修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都给你找到,真厉害

网友:
这个真的少见,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牛逼,是怎么找到这个供电的?是哪一块的?

网友A:
这块子旧的估计三四十块钱。。。。。。

网友:
无法保存Bios设置引起的,Rtc电路引起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过好多次了。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此处电容为什么会漏电。要知道此处电压不高,才3V左右,而该处电容从规格看,都是6.3V或更高的。

网友:
那么你是怎么找出这个电容的呢?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能专心去找去分析,这才是维修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子旧的估计三四十块钱。。。。。。

有些时候不是钱的事

网友:
这个真的少见,感谢

网友:
是rtc电路滤波电容漏电么?

网友:
这个修的牛了

网友:
有点意思  这都能让楼主找到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CMOS电压异常引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块主板的问题。后来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