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的1060笔记本跑鲁大师闪白屏,蓝屏报错重启

楼主(2022-06-28):
重启后一切正常,之前修好后跑过一次鲁大师,正常跑过去了,今天再想测试下,结果到显卡进门后就卡白屏闪白屏,然后蓝屏重启代码看图,大神指导下吧

网友A:
根据度娘的经验,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度娘的经验,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度娘的经验,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跑甜甜圈居然可以正常跑,这是咋滴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不能跑鲁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度娘的经验,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甜甜圈居然正常跑了10分钟没事,鲁大师一跑就白屏闪屏蓝屏重启?还有我的另一台显存供电总是烧pq22这个管子是怎么回事?

网友:
3dmark一跑就蓝屏重启,报错代码和这个鲁大师一样,我今天还原了主板BIOS后跑一遍鲁大师居然过了.跑第二遍就蓝屏重启了.代码和图片一样,大神帮忙看看呗

网友:
一跑显卡测试软件,显卡就立马掉电了,是咋回事啊

网友:
显卡和固态内存吧

网友:
有的还掉电,你这算好的!

网友:
甜甜圈也跑不了啦,显卡测试软件一跑就蓝屏重启,测试了显卡供电,马上变为0v,然后蓝屏重启

网友:
这是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
如果其它正常,就是跑鲁大师有问题不用纠结,有些机器和鲁大师就是不兼容,联想有几款游戏本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