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DS2问题板,头两次开机正常

楼主(2022-06-28):
GA-F2A85XM-DS2和x4 760k,头两次开机正常,放了两天进入Windows突然黑屏,在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拔掉CPU 4Pin风扇可以一直转。是CPU供电保护了吗?

网友:
不知道啥情况,之前我也有块板子是这样子,后来没管他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明显是CPU供电的问题,先打个上下管阻值再来分析

网友:
打个上下管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