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ASUS华硕P5P43T-SI-0405,775)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22-06-28):
老主板(ASUS华硕P5P43T-SI-0405,775)是不是南桥坏了?
非专业人员。先说下造成的原因:一块炮灰老主板(ASUS华硕P5P43T-SI-0405,775),bios是插拔式的,无集显。电源、内存和独显正常。用来试修一块坏道硬盘。老电源sata线不够用,就找了个4p转sata转接线接硬盘,硬盘灯常亮,死机,再启动主板就成这样了,进不了bios,进不了pe,到开机logo就不动了,按DEL和TAB键进入第二界面就没有下文了,主板坏了,之前是好的。
事后测试,是4p转sata转接线造成的,万用表测4p转sata转接线不短路,12v,5v和地线也导通,但接其他电脑也是如此现象,硬盘灯常亮,死机,但主板没坏。

用过的处理方法:
1.主板放电,无效。
2.刷bios(以前用编程器备份的)和换bios,无效。
3.ps/2、usb和无线三种键盘试过,结果一样。
4.换显卡和显卡的三种接口测试,无效。
5.诊断测试卡跑码到3c就不动了,提示“未知代码”。网上查找到的关于3c的资料看过,测时钟正常,声卡没法试,之前是好的,应该没问题。
6.usb接口和板上usb排针5v和地线正常。
7.换电源,无效。
请教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纯折腾。抱歉,主板型号写错了,是ASUS华硕P5P43T-SI-0405的。18:56重编辑:除主板外,其他所有配件正常。

网友A:
把所有外设全部拨掉,还卡LOGO 那就是南桥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外设全部拨掉,还卡LOGO 那就是南桥 问题

试过了,无效。

网友:
目测就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在迅维下一个Bios,外设都不要接,还是卡在开机画面,基本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大概率南桥了,也许就是虚汗,你按压南桥试试还会不会卡logo,如果顺利进系统就重做bga即可

网友:
拆掉声卡芯片应该有惊喜

网友:
声卡 网卡 不行就bga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换一个呗

网友:
应该是南桥牺牲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南桥坏吧

网友:
这样的主板放弃吧  有价值吗

网友:
桥和SATA接口线路的电容测测,不行就换盆吧。

网友:
刷BIOS先试试!再一个就是那些主滤波电容也重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