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瀚一体机分辨率无法设置

楼主(2022-06-28):
问题:几台佐瀚一体机内屏有背光但不显示,有些能显示但超边(显示分辨率为1920*1080,而且这个分辨率是一开机就是,即在自检的过程中,显示的画面都不正常,进入BIOS的画面也是超边的,显示屏能正常显示的是1440*900),接外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左上角在能完整其他三个角都超出去。开始调换有问题的屏幕和好机子屏幕。后面从好的主板读取BIOS刷到有问题机子,结果两台都出问题(没有焊接下芯片,只用341A的夹子来读取数据),跑线显示器的线从桥出来,高手帮出出招。

网友A:
CMOS里找找设置咯。有没有调屏的参数

网友:
应该在bios里设置

网友B:
1440*900的屏,你调到1920*1080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C:
这个屏幕貌似原生就是1440*900吧?你设置1920*1080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40*900的屏,你调到1920*1080肯定不正常了

不是我设置为1920*1080.是一开机它就默认进入这个模式,而且我进系统改了1440*900也没有办法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幕貌似原生就是1440*900吧?你设置1920*1080肯定不行啊

是的,原生就是1440*900.但现在它就变成了192*1080.而且进入系统设置也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在CMOS里调分辨率,不是在系统里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里找找设置咯。有没有调屏的参数

感谢指导。已经在cmos里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
屏就是1440的  系统认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