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固态如何短接ROM

楼主(2022-06-28):
有谁知道这种硬盘如何短接rom 短接点在什么地方,别的硬盘都有两个孔 标注JP1 或者ROM 这种的没有标注的,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老板的硬盘都是坏的吗?!

网友:
这种盘坏了只能当锁匙牌用

网友:
没有什么价值了  弄好的可能性低

网友:
这种NVME的你还想开卡?

网友(2022-09-13):
直接试下最下面一张图片左下角的两个圆点,或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电压,一个是0V,一个是3.3或5V就对了。

网友:
电路板上印有三角位置的触点不知什么意思啊?只能像楼上版友说的,用万用表量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