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无电压维修后续!

楼主(2022-06-28):
现在有一个信号灯亮了就是一直再闪,而且可调电源电流不稳定,场管电压出了但是有点低!这是啥情况?是轻微短路吗?可恶的奸商,芯片都换完了。

网友A:
后继有段路  看你有一样的料板  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继有段路  看你有一样的料板  搞起来

后来是南桥短路了,拆掉南桥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
这是后面 短路了啊。。。。。。。。。

网友:
已修复,原因是因为南桥短路和三五伏待机电压mos管短路,拆了场管就出电压了,升压至28伏导通第三脚20伏!

网友:
场管三个脚全部导通!

网友:
已经修好两块板子了场管导通,努力就会有收获!

网友B:
这个料板不是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料板不是一大堆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有短路保护动作,

网友:
看似还有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