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提C面和键盘连接在一起的手提键盘怎样更换——遇到THINKBOOK 15 G2 ITL

楼主(2022-06-28):
拆了后盖,发现有块铁板压着键盘,而且这块铁板和C面通过很密集的融胶固定连接在一起,相当于胶焊的状态,在网上找到对应的键盘,问他反而叫我拿去售后站搞。难道我要购买那种整个C面含键盘那种贵一点的吗?售后站是如何更换这种键盘的,我唯一的想法是把那些固定胶全部铲掉,换好后重新融上。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售后是带C壳换。自己装的话买好点的胶水。  比如乐泰3493。  淘宝上很多带壳键盘也是卖家自己装的。不是真的原装带壳

网友:
我都是买壳带键盘一起换的。。。单换键盘 中间有时会ao下去。。。。再告诉你一个我得到的教训。。。淘宝上带键盘的壳 不是全新的一定不要买,,,一定有什么键还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买全新的!

网友A:
自己换就可以了,那个胶枪快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2589-1-1.html
给楼主参考一下

有换过这种吗,拆的时候很多脚驻都断了,而且太多点要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就可以了,那个胶枪快的很。

你说的是热熔胶吗,发热不会软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