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店买了一个,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楼主(2022-06-28):
上次在两个店买了差不多10个,一个也不能用!这次学精了,一个店不买那么多了。

网友:
最下面那家T盛的不靠谱,在他家买过几次芯片都不好用

网友:
找个店经常合作,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朝城本本就是小苏本本  他家还可以 我经常在他家拿

网友:
难道都是翻新的?

网友:
其实都是一家的货

网友:
你这种最常见 最老的芯片 没必要这么操作的 买那些专门做拆机的芯片把

网友:
最下面的那家口碑不好。

网友:
不应该这么多都不行,要考虑下是不是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8206这种芯片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  你也可以找板子拆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