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8不开机

楼主(2022-06-28):
机器没进水,也没重摔,突然主不开机了,按开机键黑屏不开机,单板夹电开机上到200mA归0,因为我就是一个菜鸟原本以为只是短路来个松香大法就搞定的,没办法只能发贴请教了,现在要怎么查好

网友:
200毫安归零 查 3V .
充电IC
或者 硬盘周边的电容

网友:
看一下板底是不是pc-v0主板8代8p主板如果是垃圾板底就只能换板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