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焊点这种需要处理吗?

楼主(2022-06-28):
请问一下,焊点没掉点,但是旁边的线露出来了,这种需要处理吗?

网友A:
下次轻点吧,那点露不怕的。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B:
没问题的  。。。

网友:
可以点一点绿油

网友C:
没关系,这是你托焊盘太用力了

网友D:
一般关系不大,害怕就搞点绿油固化。

网友E:
放大镜好用吗?我看了一下网上一大堆40倍60倍的全是虚标,不超过3倍。想买个peak10倍的,但是不带灯也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轻点吧,那点露不怕的。

好的,谢谢。虽然没有掉点,但是怕连锡。

网友:
谢谢,最后焊盘还没弄干净,电洛铁坏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这是你托焊盘太用力了

哦哦,一开始一直弄不动,就用力了一些,最后发现是电洛铁坏了,最后电洛铁直接没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新手还没买得有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这是你托焊盘太用力了

嗯嗯,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关系不大,害怕就搞点绿油固化。

重植的时候应该不会连锡吧? 好担心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大镜好用吗?我看了一下网上一大堆40倍60倍的全是虚标,不超过3倍。想买个peak10倍的,但是不带灯也不实 ...

我这个好像是30的吧,感觉还行,不过带灯应该回更好些,因为外部的灯总会被挡。

网友:
不放心就弄点绿油涂下,焊功好,不处理也没事的

网友:
没事,只要不连在一起就行!但是最好还是焊点再拖小点为最为安全!其他焊点可以不用管。

网友:
这种不会连锡的

网友:
没关系,正常干,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同问大神要不要处理这样的情况。。

网友:
烙铁头常换哦

网友:
这样的小露可以不用管,只是整体还得再拖一遍锡

网友:
没事的 实践出真理

网友:
锡珠不会自己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