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触发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22-06-28):
无O-PWROK,检测脚12v,5v有1v以上的检测电压,3.3v是电源接口直入但测量值为2.6v,除了io,声卡,网卡附近的3.3v测量为2.6v其他位置都是正常的3.4v,大概是因为这个电压偏低导致的不出pg,但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点位会有不同的电压...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正常的3.4v一点,黑表笔接不正常的2.6v一点,阻值显示500多,对调表笔显示为0。更换过io,拆除过声卡网卡无果,有大佬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路过,等大神求解。。。。。。。

网友:
背面3.3v供电线断了,供电问题已解决,准备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