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22-06-28):
无O-PWROK信号,测量io附近的3.3v点位值为2.6v,其他位置的点位正常3.4v,更换过io,拆除过io声卡网卡,电压依旧低,拆除了与2.6值连接的所有滤波电容无果

网友A:
测量io附近的3.3v点位值为2.6v,其他位置的点位正常3.4v

这个IO附近的3.3V是IO供电的3.3V吗,看下点位图的线路是不是跟其他3.3V相连的,如果是相连,那就是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io附近的3.3v点位值为2.6v,其他位置的点位正常3.4v

这个IO附近的3.3V是IO供电的3.3V吗,看下点位图的线路是不是跟其他3.3V相连的,如果是相连,那就是线断了

确实断线了....主板背面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