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22-06-29):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电压全出来了,但是可调电源电流停在0.4安左右!应该怎么修?是要换南桥吗?
笔记本

网友:
动不动就要换桥 查条件啊 供电出来还有时钟 还有复位 就算最终是桥的问题 也要查完条件再换 而不是换了再说 不要老是三板斧

网友:
有料就先换,省时间,换了在查,查来查去还是得换。

网友:
这个叫加电不显吧

网友:
什么笔记本,啥型号的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然后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