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精灵方糖r不开机,拆开测量正

楼主(2022-06-29):
天猫精灵方糖r不开机,拆开测量正负极短路。请大神们帮忙,诊断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正负极短路??那不直接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短路??那不直接烧鸡!

万用表量是通的

网友:
充电器确认好用,因为我有两个天猫精灵。插在这个坏的身上,一直吱吱吱响。万用表测量输入正负极是通路,正级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短路??那不直接烧鸡!

充电器确认好用,因为我有两个天猫精灵。插在这个坏的身上,一直吱吱吱响。万用表测量输入正负极是通路,正级没电压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小米的,贴片电容短路了一个,拆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小米的,贴片电容短路了一个,拆掉就好了

白色接口附近的电容全部蜂鸣

怎么办大神

网友D:
盲猜绿波电龙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色接口附近的电容全部蜂鸣怎么办大神

仔细看外观,没问题的话,低电压大电流直接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盲猜绿波电龙坏了

哪些是滤波

网友E:
滤波电容全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滤波电容全换试试

嗯,拆了七个,发现一个坏的,扣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