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ompaq 2210b用原机电池拨电源1分钟就断电,换新电池一直为0,无法充电

楼主(2022-06-29):
如题,用旧电池,开机显示电量为100%,但拨掉电源后马上就待机了。X宝淘了一块电池,可是上机后一直不充电,总显示为0%,旧电池用软件检测容量竟然为14mWh,充电有充电电流,新买的检测到容量29520mWh,充电一点电流都没有。现在怀疑是电池的问题,还望各位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
淘宝的电池坑深,建议再换个电池测试。

网友:
换个电池再试

网友:
充电电压正常不?正常只有再换电池测试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是外接电源不是原装的,换新电池N个就是不充电,最后换个原装外接电源解决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还是电池问题,遇见过多次

网友:
再换电池,不要怀疑别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HP得型号tpn-C125,原机电池坏了,买了新电池电量能充满,但是电池供电到百分之五十就直接关机,当时我以为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后来去朋友家看到他的电脑也是这样的Tpn-c125.把新的电池装在他的电脑上也是一样,他的电池装在故障电脑上正常。后来又买了个电池好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主板电池坐引脚那里有没有发霉,或者接触不好的现象。若没有在换个电池试试,或者在x宝上别的店铺在买一块电池试下,要是电池还不行就退掉咯,反正有运费险。要是排除电池没有问题,哪就排查主板充电电路咯。

网友:
确定适配器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池问题了,适配器要原装

网友:
查查充放电芯片看看

网友:
电池我不卖,你懂的。

网友:
还是电池问题,再换一块呗

网友:
这种老机器没有维修价值了  插电能用  就这样用吧 还换电池  本子都不值哪个电池钱了

网友:
没说清楚,新的电池应该有电,开机放电正常吗?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
电池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