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复位有,cpu有,先查哪个

楼主(2022-06-29):
(图片)

网友:
先去迅维 学校  学习一个月  回来啥都知道了

网友:
当然是先刷bios

网友:
查各路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楼主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混的风生水起 应该知道怎么搞的把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擦擦内存就好了

网友:
内存显卡桥,全部供电先查完了再说,不去学校,就像我这样,花钱收练手板,全部收相同型号,慢慢研究

网友A:
我有个同款主板,偶尔开机没反应,rtc电路有问题3.3v不出,io接口哪里按一下coms清除按钮,3.3v就出来了,然后怎么开关机拔插电源都正常。因为是偶发现象至今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主板,偶尔开机没反应,rtc电路有问题3.3v不出,io接口哪里按一下coms清除按钮,3.3v就出来了,然后怎么开关机拔插电源都正常。因为是偶发现象至今还没解决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