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触发!

楼主(2022-06-29):
开关按键板上没有3.3v 只有0.几伏是ec坏了吗?
不触发

网友:
一般开机键前部不得有电阻或者二极管啥的吗?

网友:
换了个ec貌似电压变高了一点,加到1.5v左右了!

网友:
这个没有,直接就到了开关键接口了只有一个小贴片电容!测量阻值700多正常!

网友:
不知用飞线ec供电3.3v pcu飞线到引脚地方可以吗?

网友:
sw1和d11主板上都没有装,用料板对比过都是空白的。会是DNBSWON#有元件把它拉低了吗?

网友:
看看条件 看看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