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 2.05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22-06-29):
       接修一块华硕H61M-E REV 2.05主板,冷开机能进系统运行一个小时左右后,然后自动掉电。再开机没反应,电源AC断下电再触发,风扇转下就停了,再触发又没反应了。       把CPU 4P供电线拔掉后,能触发,内存1.5,桥3.3,1.0电压都有,风扇一直转,不会掉电。

       把CPU 4P供电线接上,短路24P电源绿线强制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怀疑是测温电路的问题,把PQ61拆掉后,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大师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思路,谢谢指教!

网友:
测试下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在不能触发的时候先查一查开机电路呢?不插4pin能开的确好奇怪

网友(2022-10-26):
解决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10欧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