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 2019 PG0 插电死机

楼主(2022-06-29):
如题,电脑拿过来电池是可以开机正常使用的,但是插上电之后立马死机,关机后可以正常充电,拆机后发现电池充放电电路VIN有个电容有烧焦主板都漏铜了。拆掉烧的电容清理干净后装机上电还是一样,测过CPU 2M电阻正常...后来神奇的是补上那颗烧掉的电容居然正常了。小问题差点走弯路了。

网友A:
意思是公共点的电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公共点的电容导致的?

是的,充放电电路的公共点

网友:
我给你描述一下:此机用电池使用正常,接适配器马上死机,单独用电源开机无显示,这款机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能触发,

网友(2023-07-17):
拆拆补补再战10年

网友(2023-09-19):
CPU这个电阻有问题了测量不出来吧?我都是直接换了2M和100K都换掉不会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