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针打主板不通电维修 LQ82kf LQ630Kii LQ735Kii等

楼主(2022-06-29):
爱普生针打主板不通电维修 LQ82kf LQ630Kii LQ735Kii等
换大电容旁边的二极管   ok

网友A:
你好  你只换这个二极管就可以 ?  我更换后还是没电到   不是一块问题   是很多块都这样。。 要换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只换这个二极管就可以 ?  我更换后还是没电到   不是一块问题   是很多块都这样。。 要换板  。

引起不开机换A6S击穿只是常见的,还有5406引起的不开机涉及到它的电容和保险,还有CPU短路以及储存芯片的损坏,以及针驱损坏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感谢无私共享的大佬。

网友(2022-08-30):
感谢网友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