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拯救者Y9000P 2022 12代i7 3060换屏问题

楼主(2022-06-29):
屏碎了售后拒保价格过高,网上买同型号的华星光电屏幕,换上去之后独立显卡3060驱动掉,打不上刷新率被锁到60HZ。开机X-Rite报错icc配置文件不对,随后联系服务站告诉我新换屏需要重新注册屏幕序列号才可以,按要求做了,结果还是不行。有大佬知道原因吗?原屏的码也不好用。

原屏

新屏

序列号是23位8SS开头的

网友:
估计程序不对吧

网友A:
淘宝买一样的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样的就可以啦

就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换屏也这么复杂了吗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屏也加密了,难搞了

网友B:
现在联想都这么坑了吗?以后厂家都不准在外面换了?

网友C:
把软件卸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软件卸载就好了。

这个屏幕必须校色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现在很多配件都被加密了,导致维修费用加剧,特别是高端机和游戏本,消费者受苦。

网友D:
现在越来越难弄了

网友:
把旧屏上的码片拆到新屏上试试

网友:
我在联想售后上班的时候有次申请了两块屏幕xrite校色都不行,屏幕偏色严重,后来申请第三块屏幕的时候和发货仓库强调再强调这个问题,然后收到后一次校色就成功了。  确实是个坑爹的设计。   有联想服务工号的话进联想知识库严格按照上面的要求来。

网友:
换原屏码片

网友E:
现在机器出厂都有6个月的意外保,像这种碎屏都是可以免费给更换的。官网查询一下带不带意外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联想都这么坑了吗?以后厂家都不准在外面换了?

原厂屏幕是做过色彩校正的,有校正数据的,自己换的自没有校正数据可以把校正软件卸载就行了,对色彩不苛刻就行

网友:
直接挪屏幕码片呢

网友:
帖吧有个和你这问题相似,可以参考https://tieba.baidu.com/p/6830382884

网友:
现在换个屏幕也这么麻烦吗?新的这种换屏都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怎么记得之前就有人说过  校正这个事?

网友:
这种不跟用户提前沟通好,到手就是一个坑

网友:
换屏都不让我们换 太坑了吧

网友G:
是在学习苹果手机吗,苹果手机的屏幕,电池,还有主板,听筒尾插啥的都加密。表面为了客户,实际也有为自己增加收入。

网友H:
这破屏整了好几天也没整好,不管在bios里开启混合输出还是换boe的屏,均没有用。最后托人找售后,给我发来一个官方的屏,插上去直接就可以用,没有任何报错。特意问了一下,这个屏幕带程序,以后真不好整了,这个图是售后发的屏。在外面买的屏幕需要刷程序才可以正常使用,买完直接插不能直接使用,独显打不上,刷新率锁60,没办法校色还报错!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期待高手pojie此程序啊!网上卖的同款华星光电型号是xxxxx-1,官方屏幕是-G大家下次换此屏时注意一下

网友(点评):
以前也有很老多机器的屏幕要写信息的。。。联想和dell的都遇见过,有不显示和调不了亮度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同型号,也是屏碎了,原来的屏幕也是华星的,换个同型号华星的屏3060显卡就驱动感叹号了,最后没办法丢给联想售后的朋友了,不知道售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机子大家还是要注意下,我当时也搞了好久没搞好,一度以为显卡搞坏了

网友I:
屏幕多少hz频率的 144 还是300?

网友:
原来是加密,我还 以为屏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幕多少hz频率的 144 还是300?

正常165hz,网上买自动锁60hz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复杂,奇葩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这不是逼着我去售后买屏吗?现在真的是什么花里胡哨都有了....以后维修更加艰难了

网友:
厂家尽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网友:
这是块调色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机器出厂都有6个月的意外保,像这种碎屏都是可以免费给更换的。官网查询一下带不带意外保。

这不是讨论保修的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破屏整了好几天也没整好,不管在bios里开启混合输出还是换boe的屏,均没有用。最后托人找售后,给我发来 ...

这玩意可以把原屏幕码片里的屏幕信息读出来。然后把它写在你买的芯片吗码片里。这样在开机显卡或者南桥读取到屏幕码片里原来的序列号信息等 是不是就不报错了。行不行不知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幕多少hz频率的 144 还是300?

都是165hz 2.5k

网友J: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各位兄弟们,这个不是屏幕加密,这个是一个屏幕校色软件,并非联想的,其他华硕,惠普,戴尔,华为的,或者对屏幕有色彩,色域要求的电竞屏才会使用X-Rite,在非联想或者官方的屏幕只要跟商家说是需要X-Rite校色的,部分市场上的拆机屏后面的有条码这个条码并非效色软件的条码,联想的出现X-Rite软件输入条码效色是因为联想工厂已经把每一块联想原厂的屏经过工厂校色,出厂以后屏幕保护膜上就有效色条码所以才能从新效色,市场上的屏是只能手动效色的哦 |

网友:
淘宝有一家卖屏的:tb33108984 可以联系试试

网友:
换原屏麻片

网友:
刷原码片程序不行吗

网友:
重新刷会原屏幕的码片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屏幕必须校色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得刷麻片吗

网友:
这确实是坑爹啊 啥都加密

网友:
现在维修费越来越难挣了

网友:
现在屏都要加密可恶的

网友:
越来越难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换到这个屏,估计看能不能把原机的码片换过去

网友:
我去,维修费用直线上升。

网友:
今天看到调换码片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各位兄弟们,这个不是屏幕加密,这个是一个屏幕校色软件,并非联想的,其他华硕,惠普,戴尔,华为的,或者 ...

你的回答专业靠谱

网友:
我看过类似的维修,换MCU  屏上的主芯片也不行

网友(2022-08-03):
这电脑不好修了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C:
把软件卸载就好了。

哪个软件卸载啊

网友:
我也是折腾够呛了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你好! 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原屏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各位兄弟们,这个不是屏幕加密,这个是一个屏幕校色软件,并非联想的,其他华硕,惠普,戴尔,华为的,或者对屏幕有色彩,色域要求的电竞屏才会使用X-Rite,在非联想或者官方的屏幕只要跟商家说是需要X-Rite校色的,部分市场上的拆机屏后面的有条码这个条码并非效色软件的条码,联想的出现X-Rite软件输入条码效色是因为联想工厂已经把每一块联想原厂的屏经过工厂校色,出厂以后屏幕保护膜上就有效色条码所以才能从新效色,市场上的屏是只能手动效色的哦

你好!
手动校色怎么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
手动校色怎么校的

能否付费指导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J:
各位兄弟们,这个不是屏幕加密,这个是一个屏幕校色软件,并非联想的,其他华硕,惠普,戴尔,华为的,或者对屏幕有色彩,色域要求的电竞屏才会使用X-Rite,在非联想或者官方的屏幕只要跟商家说是需要X-Rite校色的,部分市场上的拆机屏后面的有条码这个条码并非效色软件的条码,联想的出现X-Rite软件输入条码效色是因为联想工厂已经把每一块联想原厂的屏经过工厂校色,出厂以后屏幕保护膜上就有效色条码所以才能从新效色,市场上的屏是只能手动效色的哦

我感觉还是加密吧 联想y9000p 你换其他屏幕他连独显驱动都回安装不上

网友:
对的,屏幕是官方定制的,现在很多的品牌都是这样特别是165Hz跟240Hz  300Hz,都是这样

网友:
难搞哦    还没换到。。。。。。。。。

网友(2022-12-28):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屏幕码片的问题,有没有人试过换码片?

已经尝试了换码片一样

网友:
有没有换屏幕上的码片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学习苹果手机吗,苹果手机的屏幕,电池,还有主板,听筒尾插啥的都加密。表面为了客户,实际也有为自己 ...

听筒尾插 这个没有加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越来越难弄了

以前就有 DELL的需要搬码片

网友:
造的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 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联想朋友,进知识库查下解决的办法

47#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2023-03-26):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屏型号前面都一样,最后一个字不一样都不行,打不上独显驱动,最后换一片一模一样的型号,刚开始不行,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的   当时到卖屏的地方找到第6块才好的    后面又遇到过也可以强制安装独显驱动也能用但是只能开独显模式,开混合模式会进系统黑屏

网友:
哎这以后可怎么换呀!!!坑

网友:
跟苹果一样换屏要换屏幕芯片

网友:
越来越不好搞了

网友N(2024-08-11):
引用 网友F:
原厂屏幕是做过色彩校正的,有校正数据的,自己换的自没有校正数据可以把校正软件卸载就行了,对色彩不苛刻就行

大神 怎么卸载色彩校正软件?

网友:
所有的屏,都有个BIOS,就看机器对屏幕有没有固化屏幕对接程序,,如果没有屏幕程序写码器的话,简单的就是把原屏BIOS对换到新屏上,老奔二奔三奔四迅驰的笔记本,很多都有这种情况;换屏需要写码

网友:
就是故意垄断

网友:
换屏还加密!要对应程序,确实难了,被商家垄断了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神 怎么卸载色彩校正软件?

X-rite 找到安装目录卸载就是了,好像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删除程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