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MP2949AGQKT全新几乎都是不良品

楼主(2022-06-29):
我的机器是深海泰坦Z2AIR板号是GK5CN6X,可以正常的进系统使用的,偶尔的会出现死机重启。多次死机之后会点不亮,不出CPU供电,但是VCCSA电压是一直有的。更换了五六个全新的CPU供电MP2949A芯片,任何电压都不出。现在都快被整疯了,找了两家买的全新的芯片都不行。还原原芯片要么能正常点亮,要么至少会出VCCSA电压。个人认为这个芯片带程序的可能性极低,应该还是市场上卖的这一型号的芯片新品都有问题。

遇到同样问题的相关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2778-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9191-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6263-1-1.html

网友:
买料板拆

网友: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负责人的告诉你 2949a 就是带程序的

网友A:
我用神舟的机子上的这个芯片换在联想的Y7000上面都点亮了的,按理说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神舟的机子上的这个芯片换在联想的Y7000上面都点亮了的,按理说不带程序

你没有看明白,拆机好芯片没问题,市场上买的全新的不行。

网友B:
带资料的兄弟     料板拆也有讲究的

网友:
啥意思?几天时间买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资料的兄弟     料板拆也有讲究的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么带程序,要么市场上的都是不良品。

网友:
买料板吧!

网友(2022-08-27):
MP2949的带程序的,MPS有专门的烧录器通过I2C可以烧录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