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爱好者求助,飞利浦245c7q花屏闪屏

楼主(2022-06-29):
收了一个显示器,本人纯小白,本来以为擦擦屏线就好了,故障为刚开机下半部分花屏,而且闪屏,闪屏频率越来越快,打开发现bios芯片1脚处烧了一个洞伴有滋滋声,换了新的后故障依旧,边条上的液晶芯片特别烫手,边条也有滋滋声,亮屏有滋滋,闪屏黑屏就没有

网友A:
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被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被烧坏的

谢谢回复,目前我看不到别的地方烧毁了

网友:
目测采用的是LG 23.8的玻璃。横花屏。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呗    没啥意思

网友:
没啥意思 屏坏了

网友(2022-10-13):
我都是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