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RTX2060 显卡的DVI-D 不能用

楼主(2022-06-29):
七彩虹网驰RTX2060 显卡的DVI-D 不能用 hdmi和DP 正常 dvi口打阻值是正常的,维修陷入困境哪位大神指点下 是不是GPU有问题了
显卡
网驰

网友:
gpu有问题不会点不亮,顶多是缺少色彩或者有竖线横条什么的。电路问题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