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B250M-K V20不上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6-29):
刚好找到一贴是同样的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908-1-1.html
但这个是直接将紫线飞到5VSB处

反正闲着,就跑了一下线路(这板极不好跑线路)得出紫线通过IO第五脚控制2305转为5VSB,因为中间断线了,所以没出5VSB。因为线路太细,也补不了,只能从IO第五脚飞线到2305,故障修复,可正常上电。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那个帖子飞线比较简单,不过还是谢谢楼主跑线图。

网友(2022-08-04):
我的也是这个位置线断了,显卡卡扣下面

网友:
可能拆显卡碰断了。那里可以补线的。

网友:
谢谢宝贵经验,刚好修到一块板,同样故障,断线地方都一样,不过我补线了,飞线太难看